直径1310的圆上的弧长49.99,对应的弦长是多少

楼主(2017-01-21):
直径1310的园上的弧长49.99,其对应的弦长是多少?谢谢

网友:
在3D草绘里面画出来,直接测量一下。

网友:
50

网友(点评):
只能更短!

网友:
先算出对应的弧度,然后sin(弧度/2)*半径。。。。这是一道初中题目吧。。。

网友:
一,求对应圆心角a =49.99/(直径*3.14)*360
二, 弦长=2*半径*sin(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