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一米以上公差严格的尺寸如何测量?

楼主(2017-01-21):
长度一米以上公差严格的尺寸如何测量?用什么量具最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分尺

千分尺最大量程能达到多少?

网友B:
几级标准?然后再选择量具

网友C:
游标卡尺,嫌精度不够的话就上机床测量或三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级标准?然后再选择量具

比如说目标长度尺寸2米,公差正负10道

网友(点评):
卡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游标卡尺,嫌精度不够的话就上机床测量或三坐标

机床测量受它本身精度影响也较大吧

网友(点评):
是的,机床精度不行就不能检测出具体尺寸。

网友D:
你在设计标公差的时候,考虑这么大的尺寸如何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设计标公差的时候,考虑这么大的尺寸如何测量的?

这不是我实际碰到的问题,是我今天突然想到的,比如长达几米甚至十米而且精度较高的零件是如何测量的,除了用光学那些手段,有没有更传统的手段?您的意思是应该设计辅助测量的结构对吗?那么假如设计了辅助结构,最经济的测量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目标长度尺寸2米,公差正负10道

你考虑材质和温度影响吗?干嘛用的?要求这么高

我搞工程机械的,这种情况我理解的范围就是靠设备来保证和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分尺最大量程能达到多少?

千分尺估计多大的量程都有吧,我用过1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考虑材质和温度影响吗?干嘛用的?要求这么高

我搞工程机械的,这种情况我理解的范围就是靠设 ...

也不算特别高吧,6级7级左右的精度。

网友(点评):
???你基本尺寸2000mm

网友D:
精度+-1.0,可以用卷尺等,精度+-0.1以上的测量必须是游标卡尺等,1500的游标卡尺常用,2000以上的很难见,国标GB/T1800.123规定是500以下适用。你设计时尺寸为500以上时的公差配合,就要考虑适用什么标准、如何测量、用什么工具。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1.0,可以用卷尺等,精度+-0.1以上的测量必须是游标卡尺等,1500的游标卡尺常用,2000以上的很难见, ...

多谢。有收获。

网友:
是要测什么参数,一般三坐标的行程最大也就一米,除非是像车企用的那种大型三坐标测量机。可以考虑游标卡尺、千分尺、卡钳,或者转换为间接测量

网友:
好像很困难哦,温度什么的其他影响很大吧

网友:
同样的公差等级随着尺寸的加大公差值也会加大的。

网友:
用自制卡规

网友:
用游标卡尺测量工件的长度后,再用内径千分尺轻擦游标卡尺的内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