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额定动载荷与摩擦力矩的关系?

楼主(2017-01-21):
先上图

这个是某轴承手册上的,在润滑良好的情况下,负载约为额定动载荷的0.1倍时,可以按公式估算摩擦力矩。
1.那么固定摩擦系数会随着载荷的增加成怎样的变化?负载很大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合了吗?
2.为什么其他类型的滚动摩擦副,如直线轴承、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等等,没有给出0.1C这个公式。
3.鉴于这个小小的发现,我以后选轴承的时候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了,就按0.1C选,这样可以吗?甚至对直线轴承、直线导轨也按0.1C选可以吗?
请大侠指导

网友:
1,我觉得应该和一般的摩擦系数一样,不会随着载荷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改变很小。
2,这里给的0.1C,上面也说了只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应该只是针对开式滚动轴承,或者是轴承生产商普遍设定的一个经验实验数据。

网友:
SKF滚动轴承选型
1.既然固定了,就是说载荷已经确定。载荷增加,摩擦系数会增加,就谈不上固定摩擦系数了。负载很大,只要满足那三个条件就行。
2.不清楚
3.选SKF轴承可以。其他轴承不一定行。还是要满足三个条件。其它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