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不吸合,机床趴窝

楼主(2017-01-21):
一台老式带锯,所有按钮失灵,查主回路,控制回路保险都好的,直接按继电器,三台电机都可以正常工作,36v变压器工作正常,限位电阻正常。请教懂电的朋友,可能的故障点会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控制继电器的电压不够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继电器的电压不够把。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测量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我的小线切割机,前几天就是机子上的按钮都没反应了。控制柜里直接按,都没问题。

后来,点对点地拿万能表找,总算找出来哪根儿筋断了。

原来,机子下面老大个子的插头里进水锈掉了好多端子针头,不导通了。

拿着小小的一字螺丝刀哆哆嗦嗦地把锈迹都刮干净了,嘿,全正常了。省了几百块钱啦。

网友:
用36V的变压器的36V的电,直接连中间继电器,看看能吧能动作。动,线接头松。不动,中间继电器坏。

网友:
查与36有关的线路。

楼主:
谢谢各位,有人动过线路了,我直接接了24v电到按钮上,所有的电机都可以动了,但是目前逻辑比较混乱,临时用可以了,过完节请专业人士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