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旋转装置求解

楼主(2017-01-21):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设计过升降旋转装置,而且是电极驱动!在线等回答!

网友:
你可以参考旋转压紧缸的结构

网友:
不知你具体要什么样的东西?  像雷达天线升降机、照明灯升降机等比较类似。

网友:
最经典的中有钻床自动进给

网友:
你要列出要求,升降多高之类,高度不同方法不同,还有其他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