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盘与牵引架连接处焊接加强板的方式的提问

楼主(2017-01-21):
拖挂车,牵引架与底盘连接处为应力集中位置,为防止牵引架出现断裂或其他损伤,在牵引架与底盘的连接位置的外侧,贴焊了一块80*200*δ8Q235铁板,求助这块铁板的焊缝应该如何布置,安排在水平方向上还是竖直方向上?

网友A:
最好采用周圈焊接。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全周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周圈焊接。

在矩形管表面焊接,是否相当于对局部板材进行了淬火处理,由于运动状态下,该位置受向下的压力,局部淬火后韧性会下降,脆性增大,是否会容易开裂?

网友B:
圆圈的位置受力没有前边位置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圈的位置受力没有前边位置大吧

先研究目前加强板处焊缝的位置如何分布更好,产生的应力如何?

网友:
垂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