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剪式升降平台能升起来么

楼主(2017-01-22):
如图片所示,用一个水平油缸拉着一个剪刀撑平移,这样的剪式升降平台能升起来么

网友A:
可以的,我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见过实物

跟这个结构一样么

网友B:
图片有点看不清。

如果两个剪刀脚都是固定的,就起不来。 要一个固定的,一个滚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点看不清。

如果两个剪刀脚都是固定的,就起不来。 要一个固定的,一个滚轮的。

是这样的

网友:
图片有点看不清啊

网友:
铰接 滑动  可以的,具体的  你的图看的不清楚

网友:
力学结构没毛病。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一根水平丝杠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这个结构一样么

轮廓一样,你不会把四边都固定死了吧?应该左边的两个是轮子,能移动的

网友:
这样是一种带有水平移位的升降,要垂直升降不移位,需要中间转销孔改成长滑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一个,用一根水平丝杠驱动。

补发实物照片:

网友:
这样使用是可以的,但是启动力矩过大,达到同样载荷需要更大的油缸和结构!

网友:
小生以前设计过,此处有两方面要考虑,1是起始角度不能太大最好计算理论死点角度,2是注意计算油缸拉力大小。加工方面干好底孔后两两点焊到一起,成对精加工孔以工艺保证中心距

网友(2017-07-03):
这个思路结构图,能发我一份吧?QQ438686482,我正需要一个升降机构,承重700公斤左右,行程在200mm左右

网友:
詹姆斯007,这图能发给我吧,?详细点的

网友(2024-07-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下个三维模型就都有了,这种剪叉升降平台的原理基本都是相似的。
链接在这里:https://pan.baidu.com/s/12S7Hwzxh5ojrLmukQSlvNQ 提取码:39ex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的,有这样的升降台卖

网友: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