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

楼主(2017-01-22):
有一50x50mm的L型钣金,厚度5mm,长500mm左右,现在我想将一边变短为30mm,不知铣床能不能铣,主要是怕夹着L型的一侧在铣的过程中会不会切削力太大钣金变形

网友A:
方法有很多,但不知道你的钣金的数量,精度,材质,你家现有的设备有哪些?考虑因素很多

网友:
50X50X5 的钣金?  你确定这个不是角钢?  量少的,夹L的一边放心干。 量大的换不等边角钢。

网友:
夹老虎钳上,要铣削的那个面找平了,加工没问题的

网友:
加块等高铁,用平口钳或台虎钳夹紧立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有很多,但不知道你的钣金的数量,精度,材质,你家现有的设备有哪些?考虑因素很多

就一条,q235,没精度要求,有立式铣床

网友:
怕变形就不用台虎钳,一面放台面上用压板压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