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不是随便就能改的

楼主(2017-01-22):
         最近做个方案,轴类零件,图纸的基准是EF两个顶尖孔,本着基准统一的原则,工艺基准也应该是顶尖孔,采用两顶的加工方法,浮动卡盘,本来开始是按照说好的工艺加工,谁知半路对方的某个领导脑门一热,非要改为夹持外圆加工,说是他们现场就是这么加工的,各种照片给我看,但是我的回答是按照图纸的工艺来安排,万一更改工艺跳动公差达不到要求谁也付不起这个责任。对方的工艺工程师可能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想法坚持更改,而测量却是以顶尖孔为基准,没办法,最后我明确表示工艺更改不了。没办法这个方案暂时也只能告一段落,日后再说吧。
         图纸的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是加工时的保证,测量时的基准也是根据这个来的,不按照图纸做得加工基准是不科学的,有风险的,随意的更改基准,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A:
你做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对。

关键是付不起这个责任啊

网友B:
他们把磨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把磨改车了?

层主专业人士,一看就懂

网友C:
单纯这个跳动而言,车削加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C:
冒昧的问一下,楼主是哪个公司的,这个零件很眼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层主专业人士,一看就懂

不算专业,略懂略懂
我瞎猜一下,磨的话,可能他们现有的砂轮会干涉

网友D:
理论上是基准统一原则

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工艺。经济性、合理性

网友E:
第一眼感觉是一把剖开的卡尺

网友:
转换基准并非绝对不可以,但是要拿数据来说话。拿几张照片来做证明实在是外行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昧的问一下,楼主是哪个公司的,这个零件很眼熟

这种零件有很多公司在做类似的,眼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这个跳动而言,车削加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跳动可以满足,基准也不能放弃的,要是右端待加工面没加工前,就存在跳动呢

网友F:
除非机床行程不够,否则无论是车还是磨,不管加工成本还是精度来说,都是两顶尖加工更好,
主轴孔内能伸进那么长一截,机床行程也不太可能不够,同时对夹持的精度要求还提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非机床行程不够,否则无论是车还是磨,不管加工成本还是精度来说,都是两顶尖加工更好,
主轴孔内能伸进 ...

正解,轴最短100多,最长200多,磨削时也要两顶的,工艺的基准还是使用一个比较好

网友G:
这个得看客户要求的加工精度是在哪个部位,在保证使用的前提下改进一下工艺也是可以的吧?没必要死扣工艺流程。

网友H:
那我想问一下,F面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还有就是F和E同轴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
对方的工艺,没详细讲这块。顶尖孔一定是之前先做好的,经过研磨的最好,因为后边很多的工艺都是以它为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想问一下,F面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还有就是F和E同轴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对方的工艺,没详细讲这块。顶尖孔一定是之前先做好的,经过研磨的最好,因为后边很多的工艺都是以它为基准的

网友:
处于自身设备工艺的考虑。

网友I:
楼主说的对。
不过,人家也是在跟你商量,也不是随便改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对。
不过,人家也是在跟你商量,也不是随便改呢。呵呵。

是的啊,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网友:
楼主,EF的跳动公差很小啊,怎么保证的呢?

楼主:
浮动卡盘勉强保证吧,他原来的工艺是磨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基准统一原则

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就是工艺。经济性、合理性

因为没有实际使用的卡盘做实验,所以无法给出更改基准后的是否可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专业,略懂略懂
我瞎猜一下,磨的话,可能他们现有的砂轮会干涉

这个还真有可能

网友:
这个要看客户要求的夹持面相对E-F基准的跳动有多少,如果它的跳动大的话后面都没法干
实际上大部分情况转化基准都会造成加工精度的降低 这个需要精度,效率及成本的匹配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要是都是你们加工的话,就看他们的锥面一会有用?

楼主:
浮动顶尖的跳动0.01mm,一序车削完后跳动0.01mm,二序光卡盘的跳动就是0.01mm,两个跳动累积到一起是0.02mm,超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得看客户要求的加工精度是在哪个部位,在保证使用的前提下改进一下工艺也是可以的吧?没必要死扣工艺流 ...

改机工艺是要经过对方同意的,但是对方工艺工程师不同意更改图纸,非要改工艺。
没问题皆大欢喜,有问题就是我来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眼感觉是一把剖开的卡尺

仔细看还可以当瓶启子

网友J:
大体看了一下,其实两种加工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后者加工完毕后测量基准与加工基准不符,这就导致了测量误差,

网友(点评):
夹持图示外圆位置,对装夹定位的要求极高,伸进主轴孔内的部分长度是夹持部位的数倍,装夹误差会被放大的,

网友K:
楼主,你说的双顶尖也保证不了,因为中间有法兰,顶住后要弯曲,所以不行,所以他们要夹在法兰旁,这样不会弯。虽然不弯,但跳动保证不了,无轮车还是磨,量种方法都不行,要有第三种方案。这个看你们的水平,夹具要10万以上,保守估计。

网友(点评):
如果按图纸的比例来看,工作得当的话,变形是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说的双顶尖也保证不了,因为中间有法兰,顶住后要弯曲,所以不行,所以他们要夹在法兰旁,这样不会 ...

是的,浮动卡盘估计差不多,没事不会弯的,硬车加工余量不大,这个零件的跳动主要靠卡盘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体看了一下,其实两种加工都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后者加工完毕后测量基准与加工基准不符,这就导致了测 ...

测量误差如果在公差范围之内,是可以更改工艺的,但是需要对方出具书面的东西

网友L:
使用可以,测量不合格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可以,测量不合格就麻烦了

对啊,不管怎么改工艺,测量达到公差要求就行,达不到的话,嘿嘿,麻烦了

网友:
工艺和各工厂的设备状况,工人技能精密联系在一起,评价工艺要看合格率,成本,速度,操作方便不等,一切需要数据来评价一个工艺的好坏!

网友(点评):
再增加个时间的检验

网友(点评):
对,你说的工艺稳定性,要统计做分析!

网友M:
装夹外圆易使零件变形,什么材质?外圆内孔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装夹外圆易使零件变形,什么材质?外圆内孔多大?

还可以吧,轴料一般不会变形的吧

网友N:
楼主是不对滴,做加工的,顾客是上帝,没有办法的事,客户指那就打那,他说车就车说磨就磨,满足客户要求,你的责任就是告知客户磨会出现什么状况,车会哪里达不到要求。如果客户来一个门外汉,来瞎捣蛋,你就得找懂得人来解说。最终验收的总有个标准,你做到位了,合格产品一个正常的领导人会跑来指责你加工工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是不对滴,做加工的,顾客是上帝,没有办法的事,客户指那就打那,他说车就车说磨就磨,满足客户要求, ...

知道的,但是俺们领导不同意,说是风险太大,俺胆小,听领导的

网友O:
除非有实际数据证明可信,不然别改基准,出了事那就是你的责任了。至少别让自己去承担那个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O:
除非有实际数据证明可信,不然别改基准,出了事那就是你的责任了。至少别让自己去承担那个风险。

是的,领导都不愿意承担风险,我又何必呢

网友P:
看了这么多,有说两种方案能加工的,有说不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这么多,有说两种方案能加工的,有说不能加工的,。。。

浮动卡盘一套5,6万,得买一套试切一下就知道了,关键谁出这钱

网友:
干技术的必须要有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动卡盘一套5,6万,得买一套试切一下就知道了,关键谁出这钱

两顶尖轻松搞定了,还花那功夫干嘛

网友K:
你们这个客户不靠普,很明显基准一改跳动肯定不合格,但是你们的方案理论上可以,很明显实际操作肯定有问题,这算是不靠普的客户碰上不靠谱的供应商,互相扯皮拉锯,最终造出不靠普的产品,然后由消费者买单,终有一天消费者发现真相,大家一起玩完。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走过的典型路径。本来我可以提醒你们一个新的思路,看你们以及客户这个太度,提了也是白搭,我经常看别人下棋,经常有旁观者提出好棋,下棋的偏不走,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情况此起彼伏,愚昧一词可能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个的。我不是说楼主,我是说民营企业的现状。

网友Q:
一切以图纸为基准,这是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这个客户不靠普,很明显基准一改跳动肯定不合格,但是你们的方案理论上可以,很明显实际操作肯定有问题 ...

说的好,搂草打兔子,全都带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切以图纸为基准,这是原则

看图说话,不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