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底座怎么连接

楼主(2017-01-22):
我打算做一旋转振动盘,模拟工艺,看到网上有卖图示底座的,我想在这底座上加一个直径750的圆盘,但看图片底座只有中心一个孔?有弄过振动盘的大侠知道怎么把盘子和底座连接吗?难道是用边上的弹片上的四个螺丝??

网友:
没玩过这个

但厂家产品手册上,一般都有安装方式和要求

网友A:
中间的螺纹孔连接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螺纹孔连接振动盘

谢谢大侠,但是只有中间螺纹固定,那上面的盘子不会转动吗?

网友:
振动盘的底部是凸起的中间有一个安装孔,坐到基座上是周边线接触。

网友:
这是一个螺丝孔直接连接,盘子底部中间是向上翘起的钣金。一个螺栓压着还是很稳的

网友:
都是靠中间孔螺钉把合的。

网友:
我们产线全部用中间孔,可能跟原理振动原理有关,否则振不动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但是只有中间螺纹固定,那上面的盘子不会转动吗?

那就是怎么防松动呢。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螺纹孔两侧不是有两个孔嘛,盘子底部伸两个插销怼进去,中间拧个螺丝

网友:
。。。。。振动方形和拧螺丝的方形是反的。。。越震约紧。。。。螺丝套螺丝胶。。。

网友:
只中间一个螺丝足矣!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