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装好干吗

楼主(2017-01-23):
各位好,双跳公差是装配后的要求,这个活好干么,如果干上面的板怎么个工艺,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有科技感

网友(点评):
科技感从何说起呢

网友:
这个结构能转的,但要求高精度,不靠谱的。

网友:
我感觉,这玩意儿转起来不会有多平稳

网友:
单说活儿还是好干吧
话说,没有单个零件图吗

网友(点评):
有,补上了

网友A:
一 : 20厚的板全跳动。

     三根弹簧顶块板,你能保证三个顶力是一样大? 刚好顶平? 还有跳动?

二: 全跳动  精度为8级到9级之间,不算高,可以搞搞。 问题是你检测的一锥面,一个环面,用得着 全跳?

三: 看不到下部结构,轴向力怎么分担的? 两个球轴承?  怎么保证轴向窜动?

网友:
只能说这图画的绝!

网友(点评):
是一个客户出的图,要我们厂做,拿来给各位评估一下加工难度。能具体说说那些地方不妥么

网友:
滑动板中孔处加改厚凸缘

网友(点评):
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增加导向的稳定性

网友:
是加工20厚的板吗?

网友(点评):
所有件,其实一共三个件。上面那块板标注的斜面的圆周面是定位面

网友:
有点玄乎。
这是考验加工和装配双重标准的。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为什么吗。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需要采用何种机床和加工工艺?装配时注意什么,做技术不能泛泛而谈,我是真心请教,并不是冒犯也不是想得到一句难干或好干而已

网友:
感觉轴承座处结构有些弱了,不是很稳。

网友:
不合理呀 正工装

网友:
上面的板加工再好都没用,你的结构本身就不可能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
首先需要确保标准件如轴承的精度需要高于此要求,然后确保加工件的精度需满足此要求,这样才有机会保证轴向及径向跳动在0.1以内;
目测转盘直径比较大,要达到该精度难度还相当高的;

网友:
精度不算高,主要你想怎么分配公差了,建议轴的精度控制到六级然后别的部件的控制在7级,装配后综合公差应该能达到你设计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 20厚的板全跳动。

     三根弹簧顶块板,你能保证三个顶力是一样大? 刚好顶平? 还有跳动?

是的,关于大侠说的第一条我也同样有这个疑问。他标注的是装配后的关联基准,当时老板在谈我没好插话。第二条,不明白大侠为什么说不用全跳动,圆跳动即可?第三,下面还有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关于大侠说的第一条我也同样有这个疑问。他标注的是装配后的关联基准,当时老板在谈我没好插话。第 ...

圆跳动
圆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的回转时,在指定方向上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圆跳动分径向,端面和斜向三种.跳动的名称是和测量相联系的.测量时零件绕基准轴线回转.测量用指示表的测头接触被测要素.回转时指示表指针的跳动量就是圆跳动的数值.指示表测头指在圆柱面上为径向圆跳动,指在端面为端面圆跳动,垂直指向圆锥素线上为斜向圆跳动。
全跳动
全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的回转,同时指示器作平行或垂直于基准轴线的移动,在整个过程中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全跳动公差是关联实际被测要素对其理想要素的允许变动量.当理想要素是以基准轴线为轴线的圆柱面时,称为径向全跳动;当理想要素是与基准轴线垂直的平面时,称为端面(轴向)全跳动.
http://www.gztaiyou.com/html/201293101033.html
你现在的检测面很小, 所以用端跳就可以了。
分析问题时,上下组对的轴承要放一块分析,否则就是猜猜看了。

网友(点评):
补上了零件图,大侠再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B:
看了你的零件图,我收回之前说的活儿好干这句话

网友(点评):
难干在哪个尺寸?哪个公差不好干?有什么好工艺或办法么

网友(点评):
难不难干,得看你拆的零件图对形位公差的要求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跳动
圆跳动: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的回转时,在指定方向上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

看了看零件图。

建议老板不要接单,或者 把设计的任务也拿过来。

再不行, 装病!

网友(点评):
大侠意思是这个活干不了,只有修改设计或结构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零件图,我收回之前说的活儿好干这句话

先说这个盘,上立车外圆内孔和面粗加工干完都没问题,然后精加工孔和端面(A/B基准),回来以这两个基准定位精车的时候,端跳就难说了。你要后面装配后全跳能不能保证就要打问号了。说到装配,这里中间1个40圆周4个40,5个孔轴配合,盖板能不能装进去,我要打大大的问号的。
镗4个100的沉孔,尺寸和跳动都要求不低,可是按这两个定位基准加工,那个位置是悬空的……

网友(点评):
做个工装把两个件合在一起干 行吗

网友(点评):
当然不行了,这个零件是没法合体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这个盘,上立车外圆内孔和面粗加工干完都没问题,然后精加工孔和端面(A/B基准),回来以这两个基 ...

左边的件好办,可以修软爪,撑内孔、靠内端面,有跳动要求的端面修爪子避空,然后就可以一次装夹把主要尺寸全部完成了,
单就加工来说,难的是那个板的变形问题,20厚,直径700多,正常做下来一天,变形都不止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