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按中键旋转问题

楼主(2017-01-23):
       按中键旋转视图时应该是各个方向均可360无限制旋转的,但是最近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按中键后,旋转的符号上出现了图示的一个到双箭头的轴,零件上下翻转时到某一角度后就不能再继续转动,而且调整零件角度时转动的感觉也和之前不一样。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下问题,在此谢过!

网友:
如果硬件和软件都没有改动的话,那就留意下操作习惯,选中某个特性后,和无选中状态下按中键旋转是不一样的

网友:
的确少见。

网友A:
少见什么,是你自己设置了地板旋转的选项,所以才会有这种旋转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什么,是你自己设置了地板旋转的选项,所以才会有这种旋转图标

就服你!! 在此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见什么,是你自己设置了地板旋转的选项,所以才会有这种旋转图标

这个得给好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少见什么,是你自己设置了地板旋转的选项,所以才会有这种旋转图标

是的是的

网友(2017-11-09):
怎样解除地板转动,谢谢了。

网友:
  按中键旋转视图时应该是各个方向均可360无限制旋转的,但是最近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按中键后,旋转的符号上出现了图示的一个到双箭头的轴,零件上下翻转时到某一角度后就不能再继续转动,而且调整零件角度时转动的感觉也和之前不一样。
       哪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下问题,在此谢过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给好评

如何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

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修改

空白处右击,取消“旋转布景地板“(第七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