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帖,可调节支撑

楼主(2017-01-23):
目前是两个连接件,其中一个比较软随重力往下掉,现在想用做个支撑保持把较软的保持水平,自己的想法1.在其下方用30的角钢做一个支撑类似三角架往上顶(但是没法进行调节)。想法二,用槽钢在地上做一个定位,槽钢往上在其边缘打孔,较软的连接件上开一个孔,这样就可以根据要求变成可调支撑。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等下放图

楼主:
随便问下做支撑什么材料比较好呢?Q235?

楼主:
你是说槽钢那个方案好还是槽钢的材料好

网友:
仿众多台架那可调脚套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想个办法使用螺栓给角钢一个向上顶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想个办法使用螺栓给角钢一个向上顶的力

这个再安装的时候可以往上抬一下,这个缺点主要是在以后使用时不能进行调节

楼主: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70123213915.png

网友:
楼主: 你的主要问题是  水平 。 还是不下弯  哪一种?

     前者指的是: 设备安装好以后,某个件一定要在水平状态,且要用仪器检测( 用第二种槽钢可调整)

     后者指的是: 设备安装好以后, 增加载荷后,某个件不下沉,差不多水平就行。(用第一种斜撑,即结构加强)

网友(2023-10-10):
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