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角度

楼主(2017-01-23):
各路大侠:请教一下钻头的钻尖角有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要求?对于不同的材料(比如:42CrMuH,HT400,QT700等)钻尖角该怎么选择,钻尖角的大小对孔有哪些影响。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120度,对于硬材料,为减小切削阻力一般取大于值,为定心准确,且材料偏软,取小值,如对孔的粗糙度有要求,也取小值。

网友B:
根据材料硬度确定钻头角度,硬度大点的,角度大点,硬度小点的角度小点,一般麻花钻都是自己手磨的,后角磨削时注意别和工件内孔干涉就好

网友:
这个更加工材料及钻头基体材质有关 我们用硬质合金钻头做高温合金产品 钻尖角在130°-140°

网友C:
看《机械加工工艺技术》里一个小章节就是讲钻头的

网友:
钻头的标准角度:118、120、130、135、14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20度,对于硬材料,为减小切削阻力一般取大于值,为定心准确,且材料偏软,取小值,如对孔的粗糙度 ...

谢谢,受教了。如果同一个孔引导钻的角度和长钻头不同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机械加工工艺技术》里一个小章节就是讲钻头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材料硬度确定钻头角度,硬度大点的,角度大点,硬度小点的角度小点,一般麻花钻都是自己手磨的,后角磨 ...

进一步问一下,钻头的角度修磨时大小有没有规律可循,还是凭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一步问一下,钻头的角度修磨时大小有没有规律可循,还是凭经验?

首先砂轮面得平,其次磨削时的角度是需要自己控制的,也就是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砂轮面得平,其次磨削时的角度是需要自己控制的,也就是经验吧

好的,谢谢。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