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装辊子轴承轴承和轴配合

楼主(2017-01-24):
第一次用满装辊子轴承轴公差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来选,外圈转内圈不转,现在拿到手感觉满装辊子轴承阻尼要比带保持架的轴承阻尼大很多,担心轴的公差给小了,轴选了h6    轴径50的   载荷1.6吨,请大神分析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无保持架轴承的优点是承载负荷大,原因是安装珠粒多。缺点是珠粒间产生反向磨擦,发热量大,不能高速运转。

和公差没有什么关系。 结构特点决定了。

网友(点评):
谢谢,我这种情况内圈和轴会跟转吗

网友(点评):
根据动圈过盈,静圈间隙(注意动,静指的是相对于载荷)的规则。 用间隙配合没毛病。只是这种轴承发热大,不知你的转速,间隙是否足够,会不会热涨死?

网友(点评):
"静指的是相对于载荷"麻烦您说细一点我好想没听明白,我的转速180r/min 载荷1.6T

网友:
装轴承的轴选了h6,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外圈转内圈不转手册和NSK样本上推荐的就是h6

网友:
按样本选择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保持架轴承的优点是承载负荷大,原因是安装珠粒多。缺点是珠粒间产生反向磨擦,发热量大,不能高速运转。 ...

打个比方。 车轮上的轴承。   轴不转,载荷方向也不变。 那么内圈就是静圈。外圈是动圈。

                  再比如,  转盘上挂个流星锤,   转起来有离心力。   虽然轴还是不转,但内圈是动圈,外圈是静圈。

此贴回完,过年休假。

网友:
”感觉满装辊子轴承阻尼要比带保持架的轴承阻尼大很多“,理论上却却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