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齿啮合

楼主(2017-01-24):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吃色

412537

412537

412538

412538

网友A:
什么情况,是坏了吗?

网友B:
是看啮合印痕吗?看不清楚

网友C:
这齿轮是狐狸精变的么

网友:
弧齿锥齿轮,接触斑点检验。下图的那个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是坏了吗?

不是,装配,看啮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看啮合印痕吗?看不清楚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齿轮是狐狸精变的么

看啮合情况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装配,看啮合情况

涂的是丹红吗??接触面积应该是有要求的吧,按照图纸的要求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涂的是丹红吗??接触面积应该是有要求的吧,按照图纸的要求做啊

没写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写要求

一般的接触面为70%,间隙0.3-0.4mm,但是得看齿轮的配合精度要求,具体得查相关手册标准

网友:
有这啮合情况不错了。

网友:
从啮合红丹粉的面看,这对齿轮很好了。
一般正确组装后的接触面在大小齿轮齿中央靠近小端位置(来自KHK样本)。

网友:
吃色面积有点小,效果还行,第二张图看到的这几个齿的吃色都挺均匀的

网友E:
这个是明显的斑点倾斜不足,几乎为零。齿廓方向的鼓形量也很小。
不仅会导致实际重合度很低,运行噪音大,而且还会应力集中,寿命很短。

网友:
不知道你图纸技术要求是什么,如果调整安装距还是这样的话,按照军工里面要求这是不合格的。接触斑点怎么看起来像三角块,位置差不多,但小端根部怎么有斑点?调整安装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明显的斑点倾斜不足,几乎为零。齿廓方向的鼓形量也很小。
不仅会导致实际重合度很低,运行噪音大, ...

此轮是小轮从动,从啮合情况看该怎样调整,大轮小轮哪个进?哪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明显的斑点倾斜不足,几乎为零。齿廓方向的鼓形量也很小。
不仅会导致实际重合度很低,运行噪音大, ...

图示小轮从动,大轮小轮哪个进哪个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示小轮从动,大轮小轮哪个进哪个退,

好的接触斑点,是修型修出来的,不是调垫片调出来的。
如果不回去重新修型,只靠调垫片,那可以把小轮往里进,控制接触斑点的移动,并且移动大轮来控制侧隙量。
但是就算你这样调整了,也无法改善受载荷之后的性能。载荷一上去,问题就会重新出现。

网友:
这个啮合看上去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接触斑点,是修型修出来的,不是调垫片调出来的。
如果不回去重新修型,只靠调垫片,那可以把小轮往 ...

网友:
水平够高,,,,磨合以后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
啮合看来还可以

网友:
如果希望传动更平顺,个人感觉还可以把接触区向大端再移动一下试试。

网友:
磨合以后就好一点

网友:
螺旋伞齿轮

网友:
感觉均匀度还可以,但是齿根除偏多。齿顶处偏少。。经验有限,作为参考

网友:
在对芯,接触面是要现合出来的!这样只能看的清一面,看一面又没用!

网友:
一股狐骚味、

网友:
大侠,这是双轮铣齿轮箱上的零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