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 X4 关于车削编程问题???

楼主(2017-01-24):
请教高手:mastercam X4 有没有这种走刀方式,精车时用外圆正手刀反走刀,就是从里面往外走???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试试选择走刀方向

网友:
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不是这意思,就和正常切削一样,粗车从端面往三爪方向车,精车时就从三爪往端面车。

网友A:
那样会打刀的

网友B:
试试串联方向改反方向

楼主(2017-02-25):
引用 网友B:
试试串联方向改反方向

试过没用,或许就没有这种走刀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会打刀的

不会打刀,精车这样走刀,端面能获得较好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