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下这个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1-24):
请问大家这个东东学名叫什么?
主要用来装在设备/仪器的四个角上面,用于调节设备离地高度的。
还有,这个调整的原理就是用扳手拧箭头所指的那个螺丝,让螺丝顶这设备/仪器向上或向下运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设备重力压在螺丝上面,拧螺丝过程岂不是螺丝和设备接触区域不断摩擦?时间久了,接触区域不就磨损变形了?

网友:
地脚螺栓,一般都是细牙螺纹,我们的设备5,6吨都没有事的

网友:
这东西承载能力不错的,重型装载设备的张紧机构也有用螺纹结构的,强度没问题

网友:
2#说的对,这就是地脚螺栓,用于调节设备离地间隙和调平。

网友:
调解地脚螺栓   一般在上面的螺母上面加一个垫片

网友:
这东西叫法不一叫支撑脚,脚杯,可调节地脚。
是可调,但不宜频繁调节。

网友(点评):
我们通常叫做“脚杯”,图上的类似底部带橡胶,防震、防滑,不能承载太重,重载的和这个样子不同。

网友:
是减震地脚吧

网友:
地脚螺栓调节高度。图中所指的螺母,起锁紧防松作用。

网友:
调整时是用扳手拧下边那个螺母,高度调整好后锁紧你说的那个螺母,将高度固定好!

网友:
我们一般都把螺母焊在机器上

网友:
misumi上有卖的脚撑

网友:
调解地脚螺栓

网友:
地脚螺栓

网友:
调平地脚螺栓,微量补偿地面不平度,使设备保持较高水平度。

网友:
地脚。MISUMI叫调整块或调节脚。它本来就不是经常调节用的(那么重的设备,也不太有经常调节的可能吧),所以不用担心磨损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的叫脚杯。

网友:
楼主说的调节的时候磨损地面的问题,实际上不同厂家的设计有区别,做的好的螺杆和底部支撑部分是可活动的,螺杆旋转,支撑部并不转动,就不会把地面损坏了。

网友:
这个是细牙螺纹,本科生教材《机械设计》书上就有啊,作为微动机构调整螺纹

网友:
一般都是调整好就基本不去动他了的

网友:
这一整套叫脚杯,一般用法调高度是拧下面的,上面的螺母用于调好后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