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镗孔刀具如何准确快速的定尺寸?

楼主(2017-01-25):
日本MST的镗孔刀,加工范围可以在50~77之间调整。铝件,不同的产品孔的尺寸都在52到76之间,公差基本都是H6或7。一把刀,交换一次产品就是要调整很多时间,用掉许多毛坯,既费时又费力。长时间的不断调整后,镗刀的调节机构也出现了很大的间隙。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快速有效的将尺寸调整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刀仪

请教镗刀会不会出现让刀的情况呢?如果会让刀,对刀仪也不能准确吧?

见过汽车镗缸的也是用百分表一刀刀的调的,感觉效率还是不高的

网友:
俺们单位也是一刀一刀的调

网友:
都是一刀一刀调的

网友:
镗孔有调刀用的表架的吧,镗排的半径加上刀架量的刀的高度就是孔的半径,H6或H7一次不一定能到位,基本应该能接近

网友:
粗调用卡尺,然后试切一点点慢慢调。想一次到位基本不可能,特别是你这种加工的东西很杂的情况,更不可能一次到位。

网友:
一台加工中心,一个千分表做就可以调节的差不多。剩下的就按时间加工的孔差多少,调节多少

网友:
额。。。多买几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