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选步进电机和减速机

楼主(2017-01-25):
要求:1.输出20r/min左右.

2.进口步进电机,有抱闸.(扭力不大,平行传送带)
3.电机轴和输出轴垂直,所以需要减速机.

好多减速机都是给普通电机用的,安装孔不匹配,
设计精度不高,只是要间歇停走,所以不需要行星减速机.

求点拨

补充内容 (2017-1-25 14:17):
求电机和减速机品牌

网友:
你是想用、
步进电机+蜗轮蜗杆减速机
电机这个计算公式你知道吧,T=9550P/n,你只有转速,定不了电机功率
品牌还是你自己选吧

网友:
步进加直角减速机,接口不合适自己做接口。

网友A:
楼主可按这个表格计算出所需扭矩,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步进电机,另外步进电机要选择比所需扭矩大一半左右的电机,这样才能保证不丢步。。

网友:
也可以装两个伞型齿轮,自己做一个简易减速机,又能实现直角传递,当然精度不要求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按这个表格计算出所需扭矩,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步进电机,另外步进电机要选择比所需扭矩大一半左右的电 ...

谢谢你的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