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热处理

楼主(2017-01-26):
大家过年好!求教、个问题s17400不锈钢什么处理会使表面类似黄铜色?能不能起到减震吸音的作用?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是热处理表面工程?还是什么的?毫无头绪

网友:
这类一般都是电镀吧。

网友:
不锈钢高温下会破坏表面,影响抗腐蚀性,应该像楼上说的是表面镀层

网友:
赞同二楼的回答,主要是也没接触过热处理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