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7-01-26):
给设备选择合适的电机功率是每个设计员都会经历的,小弟我是学生这有个输送机长5米,宽0.6米,以11.7米/分钟的速度运行,减速器速比60,滚筒直径0.160米,输送的物体重量50kg,请问选择多大的电机功率比较合适,怎么计算呢,(小弟必有红包向谢)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回复后可看。
[免费]带式输送机和主要部件设计计算与产品技术参数资料及国内外标准规范实用手册
http://www.cmiw.cn/thread-252802-1-1.html

网友:
P=T*n/9550
P=F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回复后可看。
[免费]带式输送机和主要部件设计计算与产品技术参数资料及国内外标准规范实用手 ...

说不能下了 阿

楼主:
第一个公式t是扭矩,n是什么转速   第二个公式f是什么力v是输出的转速还是输送机的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回复后可看。
[免费]带式输送机和主要部件设计计算与产品技术参数资料及国内外标准规范实用手 ...

表示不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公式t是扭矩,n是什么转速   第二个公式f是什么力v是输出的转速还是输送机的线速度

只要第二个公式P=FV
F是牵引力,V是线速度,单位都是国际单位制。
牵引力是所有传送带上的物品之和所需的牵引力,包括传送带。
再加上安全系数等。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谢谢,下载成功,效果很好。

网友(2017-02-26):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回复后可看。
[免费]带式输送机和主要部件设计计算与产品技术参数资料及国内外标准规范实用手 ...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300-375W两相/三相减速电机就够了。

网友B:
载荷F=am+摩擦系数*gm=0.195m/s2*(50KG+皮带重量)+0.2*9.8*(50KG+皮带重量)=162N 皮带厂10.5米厚3mm,按25KG算
扭矩=FL=25.92nm
转速=11.7/pi/0.16=23.28rpm

电机扭矩=23.28/60*1.2(安全系数)/0.7(减速机传动效率)=0.665nm,转速=1396.8≈1400rpm然后就可以按样本选型选额定功率

网友(点评):
可以按这种方法算。电机功率在100瓦以上。选200到300瓦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回复后可看。
[免费]带式输送机和主要部件设计计算与产品技术参数资料及国内外标准规范实用手 ...

谢谢分享!已经下载了

网友(点评):
我是看在头像这张脸脸上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2017-03-29):
引用 网友B:
载荷F=am+摩擦系数*gm=0.195m/s2*(50KG+皮带重量)+0.2*9.8*(50KG+皮带重量)=162N 皮带厂10.5米厚3mm,按25KG ...

你的第一个公式是什么呢,没看懂呢

楼主(2017-05-12):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已经下载了

麻烦分享一份给我739534050@qq.com

网友: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