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 32下安装AcadR14,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办?

楼主(2017-01-29):
在win7 32下安装AcadR14,出现这种状况,怎么办?

网友:
R14 1997年的,win7 2011年的。
R14出来的时候,win98都没有,你怎么想的。没有任何办法,软件版本太低
装新版的,新版软件都有精简免安装版,体积小,安装快。

网友:
在Win7系统中装过AutoCAD R14,要先在Win7中安装Win XP的虚拟机,再在Win XP的虚拟机环境中安装AutoCAD R14就可以了。

网友:
win7不需要虚拟机也可以安装R14的

网友(点评):
大师,能赐教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R14是一款非常好的二维软件。现在估计用的人不太多了。
当年用R14的基本都是高手吧。

网友:
明天给你找下,是需要补丁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R14虽然年代久远,但其使用的方便易用,是后来的版本不能比的.

网友A:
请下载附件中的补丁

网友(点评):
补丁安装覆盖在哪里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下载附件中的补丁

补丁放在哪里?

网友(2020-09-10):
我是忠实CAD R14版本的使用者,软件也是在其平台上二次开发的,R14使用简单,效率高。现在一直在用XP系统的笔记本,差不多快10年了,办公很够用,最近购置了I3的WIN7,32位系统专业版的笔记本,也可以装,也不用装什么XP虚拟机啥的,装完了弄个二核的补丁拷贝到CADR14的安装目录下,双击图标,点第二项就可以。因为I3是二核的处理器,不知道i5和i7这样四核的处理器笔记本能不能装上R14,大家可以讨论讨论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