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A攻丝回退半圈

楼主(2017-01-30):
三菱M70A攻丝时中途只回退半圈可以做到吗?

网友:
攻丝回退半圈是不是丝锥还没退出来啊?没想明白回退半圈在什么样的零件上使用

楼主:
退半圈仔继续攻,全退出来 有2个问题   一个是效率.其次有时候退出来的时候铁屑掉进去 再攻下去的时候丝锥容易断

楼主:
加q只能控制每次攻多深  回退控制不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2017-08-16):
引用 楼主:
退半圈仔继续攻,全退出来 有2个问题   一个是效率.其次有时候退出来的时候铁屑掉进去 再攻下去的时候丝锥 ...

改机床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