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0号钢打孔用什么牌子的钻头性价比好点

楼主(2017-01-30):
新年好!手上有款产品,材质是20号钢  精铸的上面有个孔11.1(0.+0.25)mm深度19.1mm盲孔底部是平的 ,下面还有个10-32UNF的牙。光洁度二米什么要求之前试过YG  苏式都不耐用,产品的单价很低  只能是跑量。是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主轴不带内冷。请教下大家,用什么牌子的钻头性价比好点,

网友:
个人建议如果量很大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进口刀具的,虽然进口刀具比较贵,但是在较大数量的前提下,成本还是很有优势的,另外,也注意一下加工的工艺,夹具的安装等等因素

楼主:
合金的钻头也试过 ,钻尖蹦角 钻出来的孔就超差了 。使用的夹具一次加工12件。

网友:
刀具是机床的牙齿!
刀柄也很重要。你用了什么设备,什么参数,什么刀柄,刀具跳动是多少?
冷却是什么类型。刀具本身设计和选材也很重要。

网友:
平底合金钻。肯纳,株钻,住友都有,详询当地供应商。

网友:
刀柄,建议用带底部轴向调整的液压刀柄。
使用前检测安装跳动,0.005和0.02的跳动值,刀具寿命差几倍很正常。

楼主:
零件的加工价格很低才几毛一个,铸件材质也不纯。有时会很硬。普通的立式加工中心。水容性切削液。普通刀柄。跳动真还么测过 。国产机床,新机  。

网友:
镀钛的苏钻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