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u钻能钻出底部是平面的

楼主(2017-01-30):
新年好!什么u钻能钻出底部是平面的。直径11.3的u钻有吗?有款产品 材质20号钢 ,圆柱外形 直径22mm左右中间还要加工一个11.1(0,+0.25)mm的孔  毛坯是铸件  顶部余量不均匀(0,3)mm。现在在加工中心上用钻的方式去除余量。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插出底部是平面的u钻

网友:
有款镗铣钻

网友:
这么小的孔,估计难有可转位加具加工。
可考虑平底钻加工,但一般长径比不大。

网友:
前提材料是铜。可以用白钢的圆棒自己开槽钻,效果不是很好。还可以用钻头先钻,然后用二刃过中心铣刀铣平底面和空的大小

网友:
有专门的平底钻头,外形很像合金铣刀

网友:
有平底钻,这个不难的。

楼主:
可以不考虑中间的孔  只要把柱子顶部的余量(0-3mm)插掉。因为是批量的,考虑换刀片的,想找款u钻。如果3mm的余量 用铣刀去铣效率太低 而且伤刀。插的话就算余量再多点 加工时间也不会差太多

网友:
顶部余量不匀0.3mm是什么意思?

楼主:
毛坯  有的顶部余量只有几十丝 有的有3mm余量

网友:
只要U钻的2个刀片中心高一样就可以,我知道泰克洛有一款U钻装的2个刀片都一样,中心高也是一样的。或者直接做一把平底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朋友,因为数量有点大所以考虑换刀片的好点。

网友:
试试Φ25的钻铣刀加工圆柱端面,或者做把同时钻孔铣面的复合刀,钻头部分可装钻尖

楼主:
楼上这位兄台的想法正是我想要的,,这种刀没见过 哪里有的卖吗?
3mm的余量分层铣比钻下去真的要费时很多  。上次有试过这种,但是加工时 主轴很费劲。这边的机器是线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