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件加工如图

楼主(2017-01-31):
一个很简单的不锈钢产品加工,估计会让坛子里高手见笑了,因为初次接触这种,所以需要前辈指点合适的加工方。产品如下图的316L不锈钢转盘样品图

需要加工的样品基本如上图,轴套,螺丝之类都可以适配现成规格,因为有长期一定量的需求,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厂家,主要还是价格品质考虑,

能否有一些推荐的加工方?是不是一定要CNC加工? 行业报价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材料重量成本+加工费?

非常感谢!新年好运,鸡年大吉!

网友A:
最好是数控加工,加工效率高,精度高,报废率低,如果实际尺寸不大的话价格也是划算的.报价原则就是材料费加工费管理费税费,没尺寸不好股价,祝好。

网友:
我司有激光加工设备,地点江苏苏州

网友B:
还是激光的好用,主要还是你有多少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数控加工,加工效率高,精度高,报废率低,如果实际尺寸不大的话价格也是划算的.报价原则就是材料费 ...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个圆盘尺寸是直径30厘米,材料费是按行情价格的吧,加工方面这种费用是多少呢(两个圆盘)?这个应该算是行业最基本加工吧,圆盘裁切,打几个孔。估计满大街的那种不锈钢加工都可以做,不过我希望找到一个品质价格都优势的厂家,因为是长期的订单,而这套不锈钢线轮只是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一年几百套肯定是有的,其它不锈钢配件还有,合作愉快,后续自然都有。

网友:
厚度如果大,不好激光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激光的好用,主要还是你有多少量加工

激光加工一般多少量适合的?一开始肯定就是做一件看看是否可以满足要求,

这批需要的样品是16套产品(32个圆盘),后期的量大,每次加工不少于百套。

网友C:
盘上的孔可以使用激光切割,螺栓螺母应该是标准件,可以买到,管没特殊功能也是买标准的管,截断,然后找台钻攻丝。
和钢管一体的零件看技术要求啦,可以普车也可以数控车,关键看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上的孔可以使用激光切割,螺栓螺母应该是标准件,可以买到,管没特殊功能也是买标准的管,截断,然后找台 ...

非常感谢!

网友:
板厚有多大?最好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切割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