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用精车加滚压的方式代替半精车加磨削的方式不知合适吗?

楼主(2017-02-01):
滚压的粗糙度应该不成问题,就是怕活塞和缸壁长期摩擦导致滚压层脱落。不知道有人用过这种工艺的油缸吗?

网友:
以前倒是给个轴薄壁件的外圆做过滚压,余量留的几丝,使用的滚压头,但是没听说后来客户反映滚压层脱落的情况

楼主:
滚压层受到一定压力的话,会脱落。

网友:
用油缸的大多不会知道油缸的制作工艺,甚至机构。

网友:
型变量很微小不会脱落的。

网友:
我们这里的油缸内壁和活塞杆一直都是采用滚压的方法加工的,还没有出现过脱落的现象

网友:
70年代用到现在很成熟的了。

网友:
不能保证直线度和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