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中的刀补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17-02-02):
数控编程中的刀补是怎样计算的?  有的车床没有刀补功能,需要编程中计算出来# i* t# T( A: Z

网友:
没有刀补功能就根据车出来的零件,实际测量,再修改程序。

网友:
90度的圆弧刀补是凸加凹减,加就是待加工圆弧和刀尖圆弧相加,减就是待加工圆弧和刀尖半径相减

网友:
编程软件可以自动计算的吧

网友:
刀补是要有数据库支持的,有些厂商的数控系统里没刀补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