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于10MM的(外径,端面)如何车削出金属光泽

楼主(2017-02-02):
粗糙度0.8-1.6之间,具有较亮的金属光泽,材料45#钢,棒料未调制。。数量不多。数车高线速车不亮。现在采用高速粗车留小余量低速精车能获得比较亮的效果。只是刀片涂层容易磨损,则效果就不好了。而且效率低。。求解或推荐刀片。。产品就是一个阀,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试过最高3000转,精加工余量1MM以下都试过,刀尖R0.4。。。

网友A:
金属光泽是怎么产生的?
http://www.cmiw.cn/thread-477788-1-1.html

网友B:
进给量小一些,转速快一些,试试可以吗。

网友C:
1000转左右即可,余量留大点,大约单边0.5以上

网友:
金属陶瓷刀具。放0.3单边余量。2500以上高速

网友(点评):
不行,试过了。35crmo调制料可以。但是端面也要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光泽是怎么产生的?
http://www.cmiw.cn/thread-477788-1-1.html

放到工具显微镜下就能看出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量小一些,转速快一些,试试可以吗。

不行啊,最高3000rpm.而且要考虑材料的刚性

网友(点评):
刚性差的话,挺难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转左右即可,余量留大点,大约单边0.5以上

不行啊。外径越小线速度越低,估计要6000转以上了

网友:
数控车可以达到6000转以上的机床可不多,如果使用这么多种的转速和线速度都不好用的话,可以适当看看选择的刀具是否有问题,是不是精车刀具,角度是否合适,最好选择带修光刃的刀具,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有合适的精车刀片推荐吗,是T型刀片吗。目前用的是W型的

网友(点评):
以前使用过陶瓷刀片精车,亮度还可以,但是你们要求端面也要亮,如果是实心的零件会有点难度,线速度要高的,试试我说的带修光刃的刀片吧

网友(点评):
是陶瓷还是金属陶瓷刀片,NS530是金属陶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