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螺距螺旋线的阵列问题

楼主(2017-02-02):
请问solidworks有没有高人知道如何做变螺距的阵列而特征不会跟道螺旋线变斜,求赐教!
如图所示,我用曲线驱动的阵列,对齐方式选择与曲线相切。但由于是变螺距,阵列后变螺段的特征就变斜了。

网友:
什么叫变斜

网友:
没理解楼主的意思,cad或者干脆手绘个示意图看一下

网友:
是进瓶螺杆?
试试实体整列

网友:
试试其他曲线驱动,

楼主:
是的,是进瓶螺杆,方法在ProE中是可以的。但到Solidworks就不行了。
螺杆槽型要模拟铣刀边前进,螺杆边转动的样子。切掉部份的槽应该像铣刀加工时一样是与螺杆中心线垂直的,但曲驱动生成的阵列在变螺距段与螺杆中心线形成了一定角度。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点评):
Pro/e怎么画这种进瓶螺杆?我还不会 用标准孔命令还是要画曲线再扫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进瓶螺杆,方法在ProE中是可以的。但到Solidworks就不行了。
螺杆槽型要模拟铣刀边前进,螺杆边转 ...

验证了,选项能试的也都试了,帮助网上查都查了。

网友:
這意思嗎

网友:
參考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是要順從螺線切向!

楼主:
不是的,槽的方向不顺从曲线切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