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7-02-02):
本人,电气小白一枚。最近在研究四门子PLC编程,用的是sematic manager变个小程序,在仿真时遇到了图片中所显示的问题。请问这种编程可以吗?

程序中的Q0.0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0的点没输出

程序中的Q0.0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0的点没输出

程序中的Q0.1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1的点没输出

程序中的Q0.1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1的点没输出

程序中的Q0.0,Q0.1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0,Q0.1的点有输出

程序中的Q0.0,Q0.1有能量流通过,但仿真器上Q0.0,Q0.1的点有输出

网友A:
先理一下
1. q0.0输出
2. q0.1输出
3. q0.0和q0.1同时输出
是么?

问题:
共线圈输出:输出时是线圈通电的,只能使用一次。
即使用out语句,只能输出一次;使用set语句,可以多次使用(不知西门子是不是这个单词)

网友B:
忌讳线圈复用...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控制,只是安装调试时候问问电工控制是怎么回事,会看一点点三菱程序,你的是西门子的,你看看照片这个可以不。

网友:
西门子老的编程软件都这样,如楼上说的只能一次线圈,如果复用只执行最后的那个.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今天问了一个做电气的朋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1、不同程序段的重复线圈最好不使用。原因是,PLC是在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以程序里输出点的最新状态执行,所以,重复线圈始终执行最后出现的那个线圈。(后面的输出信号将前面的覆盖了)
2、一定要用重复线圈时,有两种办法,第一种,用SET和RSET进行置位和复位;第二种,将重复的线圈分别以功能块方式进行输出。
希望对初学PLC的小白们有一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理一下
1. q0.0输出
2. q0.1输出

西门子的也是用SET和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忌讳线圈复用...

谢谢耐心回复

网友:
一个程序内出现同一个重复线圈输出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7-03-09):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今天问了一个做电气的朋友,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1、不同程序段的重复线圈最好不使用。原因 ...

对,这个说法很合理。

网友(2017-05-04):
编程有问题,请把第3网络的程序放在第一网络上。现有的程序,Q0.0在I0.2/I0.4接通时接通了,但只是接通瞬间,到第3网络程序时,Q0.1就变成不接通了。Q0.1同样道理。简单说在一个扫描周期内,Q0.0/Q0.1是以最后值为准,所以换个次序就可 以了。

网友(2017-07-20):
求编程软件西门子lz5 S; g7 A! u+ R& X;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