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零件如何转化成钣金展开

楼主(2017-02-02):
求助该零件如何转化成钣金展开

网友A:
绘制的时候就用钣金成型工具多好?

网友:
只能是曲面展开工具了。

网友:
放样展开。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A:
绘制的时候就用钣金成型工具多好?

求教下元帅,非平板(带俩筋的型材)按照扫描得到的折弯件,带切口,如何展开?谢谢

网友B:
@魍者归来 求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魍者归来 求教,谢谢!

用多实体吧

网友(点评):
谢谢,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多实体吧

5楼图中,整体型材(带筋)拉出来之后,是平直的,需要切口之后折弯。不是仅仅将筋折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楼图中,整体型材(带筋)拉出来之后,是平直的,需要切口之后折弯。不是仅仅将筋折弯。谢谢!

SW可以先折弯再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