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检测

楼主(2017-02-03):
有做过类型项目的吗?
内螺纹检测要求:
1、漏攻牙产品
2、牙未攻完全,头部未攻牙
3、烂牙,牙内杂质,拉丝
4、攻牙孔开裂(头部)
5、攻牙和实际需攻牙不符(牙攻错)

网友A:
市场上有标准的螺纹检测头。
伺服控制,有弹性伸缩,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标准的螺纹检测头。
伺服控制,有弹性伸缩,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规格太多,没有办法通用

网友:
如果是全自动的话,可以考虑加工中心自动换刀的模式。个人感觉比较难实现。这样你还得知道是哪一个产品。
个人粗见。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机器视觉检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机器视觉检查呢

有效长度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
直径范围?长度范围?

网友:
这个想通用化可不容易吧,螺纹类型什么的都不一样啊

网友C:
是针对单一产品的检测,还是通用的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针对单一产品的检测,还是通用的检测方法?

通用检测

网友:
可以尝试下视觉检测哦

网友:
通用检测要将上面列出的5项都包括进去也不容易实现,这是好几个方向的问题。

网友D:
有大神有视觉系统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大神有视觉系统资料吗

是那一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7-05-25):
一个设备实现通用有点复杂,种类太多,还分粗牙和细牙

网友(2017-07-02):
我们是专业做机器视觉检测的,欢迎联系交流15995767959

网友(2019-06-10):
用通止就可以了,我们有相应设备。检测只需要知道是否合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