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样的压力开关吗 麻烦点拨一下

楼主(2017-02-03):
Norgern 压力开关    前2个图是实物(显示0.8的那个是坏的)  前面是气压系统的  后面是液压系统里的 。    图三是说明书上的截图    我们这台压机上用的都是它的 standard mode 输出功能
当sp>rp时显示no下方的图样 如图424bar的压力开关 sp=400  rp=380
  当sp<rp时 显示nc下方的图样 如图83.2bar 的压力开关 sp=85 rp=90     这两个开关都输出正常(灯亮)
  不太清楚 这种开关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说明书看了也没有太懂)   sp即switch point     rp即 Reset point
图四是图纸上两路气源(离合器和制动器)的监测装置             压力异常时  f012和f015会触发高压报警    f011和f014会触发低压报警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样的压力开关,想问下在这种输出模式下    系统压力在什么范围会让压力开关正常输出,什么压力范围会触发报警

网友A:
压力开关和压力变送器用过很多种,机械的、指针的、数显的都用过,但没用过你这种。
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SP上限,RP下限配合电路把压力控制在一个范围。
  当sp>rp时显示no下方的图样 如图424bar的压力开关 sp=400  rp=380.
                      表显压力 424大于设定的SP压力400,SP接通。  不是SP大于RP
  当sp<rp时 显示nc下方的图样 如图83.2bar 的压力开关 sp=85 rp=90     这两个开关都输出正常(灯亮)
                     表显压力83.2小于设定的SP压力85,SP接通。
你这两组压力值范围设这么小是作高低压报警用。
其实就是一个常开一个常闭F11-F12压力报警范围2.5--3.3
F14-F15压力报警范围4.2--4.8

网友:
同意2#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开关和压力变送器用过很多种,机械的、指针的、数显的都用过,但没用过你这种。
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 ...

你的意思是f011和f012将这路气控制在2.5到3.3之间    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报警吗?
    那2.3和3.5这两个设定值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点评):
报警有上限、上上限、下限和下下限。上上限和下下限一般用作故障停机保护。没看到控制部分不知道你这作什么用,你可以把F11的SP和RP值调换下就可以看到作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