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7-02-03):
减速电机通过齿轮带动弹簧储能,已知弹簧最大转矩,怎么选减速电机?

机构图

机构图

网友:
找样本,按样本前面或后面的选择套路来弄,一句两句还真心说不清楚

网友:
结构决定

网友:
要算出转速功率就可以对照样本选型了。
功率常用公式,P=FV  或者  P=MN/9550
转速n=V/(πD)或者看你需求

网友(2017-05-23):
找样本看最简单了,或者找你们的供货商问问,做个方案啥的

网友:
一点一点的算,化为静力学。弹簧拉力算出来之后,可以求出扭矩,在看可以储存多少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