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中心加载的标准零部件位置存放

楼主(2017-02-03):
如图,之前使用的是2016   卸载后,原来资源中心中加载的螺栓都没有了,请问,如何更改资源中心加载零部件的位置,即使卸载后也会存在。谢谢

楼主:
哈哈,挺意外的,本以为春节好多人还在放假的,不会有回复。陈老师真早,谢谢了,给您拜个晚年,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挺意外的,本以为春节好多人还在放假的,不会有回复。陈老师真早,谢谢了,给您拜个晚年,新年快乐 ...

还有,卸载后,刚刚发现之前提取的资源中心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设计时候是2016的,现在是2017的软件,所以每次都要读取。

网友A:
标准件的存放是个问题,弄不好位置丢了导致文件打开有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挺意外的,本以为春节好多人还在放假的,不会有回复。陈老师真早,谢谢了,给您拜个晚年,新年快乐 ...

对于退休的我来说,放假与否没有差别。
其实,在我的书中说了不少关于标准件库的看法和对策,有时间还是完整地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退休的我来说,放假与否没有差别。
其实,在我的书中说了不少关于标准件库的看法和对策,有时间还是 ...

其实2012年使用inventor以来,中途停用过3年,去年刚又拿起,一直断断续续,并没有系统培训过,都是工作中探索,然后不懂的,遇到难题的都是网上询问群友或者网友的。谢谢陈老师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件的存放是个问题,弄不好位置丢了导致文件打开有麻烦。

经常他们拷文件给我 都是直接文件夹,其实应该打包,这样才会完整不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他们拷文件给我 都是直接文件夹,其实应该打包,这样才会完整不丢失。

直接拷文件夹可能会漏掉保存在别处的标准件(标准件有个默认路径),打包会将所有文件都整合在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