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变成了autocad绘图模式,怎么才能把它调回去

楼主(2017-02-03):
CAXA变成了autocad绘图模式,怎么才能把它调回去

网友:
autocad绘图模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风格?按F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风格?按F9试试

不是界面,是工具按钮的绘图模式,电子图版的都有输入参数框,现在没有了,变成提问的方式,很不方便,对称命令也不是选择轴线了,是选择两点,不如选择轴线方便

网友:
更改这个即可

网友B:
直接点上面的回复缺省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点上面的回复缺省设置

一劳永逸的办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劳永逸的办法哈

不懂怎么恢复就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