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怎么在数铣上加工?

楼主(2017-02-03):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一枚,请教各位高手前辈,我在数控车床上加工好的轴类零件,要在数控铣床上竖起来加工,我该怎么对刀?

网友:
把三抓卡盘安装到数铣的工作台上,然后外圆打表,分中就可以啦

网友:
自己做一个或两个V型架,夹住轴的外圆,也可以

网友:
比较同意2#

网友:
在外圆圆周方向找几个对称点,算出圆心点的位置。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度

网友:
先找母线,再找中心。余下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