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认识这个零件得?望赐教

楼主(2017-02-03):
大家好啊,好久没来,先给大家拜个年,祝各位社友新年快乐!
言归正传,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不知道社友们有没有熟悉下图零件的,我觉得应该是标准件,只是见识短浅不熟悉,望各位社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扣子?

网友(点评):
类似,体积不大,弹力极大

网友:
这个仪器看起来很昂贵的样子,而且这种配合也很少见,估计不是标准件

网友(点评):
我也是头一回见到,米思米找了也没找到类似的标准件

网友(点评):
不过楼主的零件倒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是可以直接自锁的吗、

网友(点评):
360°都有弹力,能用力扳偏,还能下压

网友:
这结构不错,盖子打开的时候是否和上面蓝色的东西有关。

网友(点评):
是的,那个蓝色塑料件下压顶开

网友:
类似家具行业橱柜上使用的碰珠反弹锁,开关橱柜门用的。

网友(点评):
碰珠一般是单方向的,这个是360°都有弹力,还能下压

网友:
一种锁扣。很少见

网友:
设计不错 可以学习

网友:
锁的紧吗?

网友:
和门上面用的扣珠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做的非标件吧。看这应用应该是检测盒子有没有盖好用的,至于为什么用这种而不用开关估计得问设计人员了。

网友(点评):
锁紧装置,没有检测功能,检测是其他部件

网友:
是磁力扣子吗

网友(点评):
没有磁力,有弹性

网友A:
碰珠,在小五金样本里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珠,在小五金样本里找找吧

照你这么说,难道是为了防止盖子盖下的速度过快而产生的冲击将检查工件压坏而设计的?

网友(点评):
是为了盖紧的时候,保证两个贴合面有一定压力而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难道是为了防止盖子盖下的速度过快而产生的冲击将检查工件压坏而设计的?

听你这么说明白了。之前忽略了下面那两块的形状了。

网友:
下面那个应该是普通的T型滑块做固定锁位,上面那个感觉里面那侧是个半球加弹簧之类的弹性东西

网友:
在一个意大利的机器上看到过这个

网友:
很普通的零件啊。MISUMI有这个卖。叫做弹簧定位销吧。

网友(点评):
怎么锁住的?

网友(点评):
我说不清楚,你去看看样本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和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了,感谢大侠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