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

楼主(2017-02-03):
材料:42CrMoH,
设备:数控车,带双中心架
刀具:CNMG120408刀片 F0.02,V450多;采用二顶定位,不用中心架,会有振刀纹,用中心架,跳动差的远了去。求大神指点一下
尺寸:直径32+0.2/-0.2,长度403.6+0.03/-0.03,跳动要求对于二端中心孔0.03

网友:
中心架和顶尖的同轴度太差了。唯一的办法是换刀片试验切削参数。

网友:
你这也叫细长轴?

网友:
这是一般轴,称不上细长轴

网友A:
建议采用死顶尖两顶的工艺,使用鸡心卡盘,粗车削使用0.4刀尖半径的刀具,精车使用0.2刀尖半径的刀具,转速不可太高,刀具选择要合理。中心架最好使用,不过要调整好中心架的跳动精度

网友:
这个轴不难

网友B:
我们可以做长径比1:40以内

网友:
是怎么拨动工件旋转的?你这应该是拨动力太小的缘故。

网友:
像是拨动工件旋转的力不足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死顶尖两顶的工艺,使用鸡心卡盘,粗车削使用0.4刀尖半径的刀具,精车使用0.2刀尖半径的刀具,转速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可以做长径比1:40以内

能说一下你们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做滚珠丝杠的

网友C:
中心孔怎么打的?平头机么?中心孔质量有没有保证?
楼主请提供详细点的刀具参数,主偏角、前角、副偏角、刀尖R大小;
粗精车余量多少?F0.02确定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孔怎么打的?平头机么?中心孔质量有没有保证?
楼主请提供详细点的刀具参数,主偏角、前角、副偏角、 ...

中心孔是粗车后在卧加上打的,跳动和尺寸没问题。
刀片是标准的机加刀片。
粗车给精车单边留0.15的余量。进给就是F 0.02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你们的方法吗?谢谢

丝杠是旋风铣加工出来的吧。

网友:
楼主,你这加工用的是驱动顶尖吗,你这个切削参数下的驱动力够用吗?多试验几个切削参数试试。在一个,你这中心架明显应该是和尾座轴线不同轴啊。中心架是可以调节的,得调好中心线

网友D:
32加减20丝,跳动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加减20丝,跳动0.03?

是的

网友:
公差20丝。跳动0.03,我也看不懂,从来没有见设计上这样标注的

网友:
这个长度,这个材质,走径32我想应该问题不大,之前做过比你细的多的, 可以在调试一下,应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