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DWG

楼主(2017-02-04):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SOLIDWORKS工程图转DWG的时候字体的类型和宽度会不同,DWG图纸一般要求是长仿宋体,CAD可以通过设置各种SHX字体达到,而SOLIDWORKS没有长仿宋体这个字体,只能增加第三方字体来达到(我用的汉仪长仿宋体)。
转换CAD的时候如果用选择TRUETYPE字体那么到CAD里面还是工程图里面的字体(汉仪长仿宋体),文件复制到别人电脑里面会是乱码或其它样式。
如果选择CAD字体,可以在/DATA文件夹下面的drawfontmap.txt里面设置字体映射,字母和数字没有问题而中文系统用的字体会变为大字体,最终还是会乱码,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的想法是找到一个可以在工程图模版里面把TRUETYPE字体的字宽压缩的默认方法,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http://bbs.icax.org/thread-953797-1-3.html

网友:
这个很复杂,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这个:http://bbs.icax.org/thread-953797-1-3.html

谢谢,刚刚看了那个帖子,其实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需要的是  长仿宋体  ,而solidworks和cad的  通用字体  都没有长仿宋体,只有仿宋体和其它字体,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用仿宋体压缩字宽来达到  长仿宋体  的效果。如果使用第三方字体,文件在自己电脑上没有问题而在其它人的电脑上如果恰好没有这个字体那么文件就会出现乱码或者字体出错。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可以把注释的字宽压缩,但是在文档字体里面不能设置,只能每次输入注释的时候更改,所以不能做模版,很不方便。

网友:
根本原因是SW不支持条件字体的宽高比。。。不是字体的锅

网友(点评):
是啊,但是现在不是还要用这个软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