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mm左右的距离搬运问题

楼主(2017-02-04):
    现有工件大概60kg,加上搬运工件所需要的零部件大概有80kg,想搬运1500mm的距离,精度控制1mm左右,选模组的价格感觉有点贵,有没有比较经济实用点的方案

网友:
戴尔麦克助力臂有接触过吗?

网友:
不考虑时间?

网友A:
直线导轨+同步带轮

网友B:
两点位置 同步带  加线轨  限位咯

网友(点评):
好!这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同步带轮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同步带能拉多重的不知道怎么算啊,求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点位置 同步带  加线轨  限位咯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同步带能拉多重的不知道怎么算啊,求算法,速度慢点倒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同步带能拉多重的不知道怎么算啊,求算法

米思米网站,inCAD Library 案例库 ,搜直线移动

网友:
一定要知道速度,80kg如果用皮带拉,速度快的话,惯量就会很大,建议你用丝杆

网友:
如果中间不用停,只是两头走走,可以考虑用步进

网友:
直线导轨+齿轮齿条,精度好又耐操,安装还简单

网友(点评):
载荷60kg,没必要用齿轮齿条吧

网友(点评):
丝杠成本高,同步带有寿命问题

网友:
电机带着在齿轮齿条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网站,inCAD Library 案例库 ,搜直线移动

我原先有做过类似的行程大概有五六百,但是确定好中心距算好皮带长度以后,皮带用上以后总是松垮垮的,长了以后皮带总长要适当放短吗

网友(点评):
加个张紧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原先有做过类似的行程大概有五六百,但是确定好中心距算好皮带长度以后,皮带用上以后总是松垮垮的,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