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薄板边角尖锐可否用砂纸打磨

楼主(2017-02-04):
各位兄弟,新年好
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阳极氧化晒纹后的铝薄板边角尖锐可否用砂纸打磨?

具体用多少目的合适呢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阳极氧化晒纹是啥工艺?

网友B:
为啥不先处理掉?

网友C:
晒纹不懂是啥
以前用过铝合金,阳极化后打磨,一般用阿洛丁修复。修复后的膜应该很薄,一般后续补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阳极氧化晒纹是啥工艺?

表面阳极氧化处理,晒纹是小白不懂,纹理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先处理掉?

考虑到组装时 会用到胶水粘硅胶垫,怕胶水沾到外观面,看能不能用砂纸打磨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纹不懂是啥
以前用过铝合金,阳极化后打磨,一般用阿洛丁修复。修复后的膜应该很薄,一般后续补漆处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