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所标螺纹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04):
请问图上所标螺纹“MG3/8”是什么螺纹?
是普通管螺纹吗? “MG”代表何意思,请知晓的大侠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密封管螺纹?

网友:
ZG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
像你这种的MG,难道是某种标准的管螺纹??

网友:
没见过MG标注呀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怀疑是【60°米制管螺纹】,查《机械工艺师手册》上有,但上面的标注是ZM和M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