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80锻造裂纹原因?有图

楼主(2017-02-04):
生产NAK80模块,锻造过程中开裂,锻造温度1180-950℃,请问这裂纹是因为温度低压下量大造成的还是因为过烧造成的?怎么区分

网友A:
1,终锻温度过低。
2,加快锻造速递,减少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终锻温度过低。
2,加快锻造速递,减少下压。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但是温度低的话是产生这种类似龟裂的裂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