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学设计直线电机

楼主(2017-02-04):
六年多的线性马达制造加工经验,却一直不懂如何设计(线圈的绕数及数量,磁铁大小及方向的选择,磁力等等)。
如今想自我提升,请教各位大神,需要如何下手去学。特别是设计计算这块。

网友:
1,从你现有接触的开始研究。
2,结合书本《直线感应电动机的理论和电磁设计方法》。

网友:
虽然你做的很多,但和设计不对口。

楼主:
自己本科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想找些书籍自学下,以后走设计路线

网友A(2017-05-25):
直线电机的应该属于电机的范畴,跟你机械设计是不沾边的。机械是做的支撑,它的核心还是电机。就比如我们常用的电机其实都是电力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的应该属于电机的范畴,跟你机械设计是不沾边的。机械是做的支撑,它的核心还是电机。就比如我们常 ...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面很广,电机也属于这个设计里面。直线电机最主要的是关于磁方面的知识重要。其次再设计一些支撑或者连接来保证这个运动吧。这是个人的理解。  大神,知道如何自学设计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