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 中的选取问题,问了几个同事竟然都不会

楼主(2017-02-04):
    年前用Catia出图,工程图里插入图片后我想调整大小,在属性里改完后无意点了下pickable前面的复选框(见下图),然后就悲剧了,再想编辑就没法选了,当时捣鼓了半天没解决掉就重新做了一遍(还好有备份)。(无论是图片还是表格都一样)

    年后回来又有同事碰上了,几经周折找到个将就解决的办法,通过搜索找到想更改属性的对象(方法如下),但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他那个明明是表格,但搜索里找不到。

    编辑里选搜索(Ctrl+F),第一个类型(workbench)里选绘图,第二个选你要找的东西(表格等),然后搜索,在一串结果里找到你要的,然后通过编辑属性里重新选上pickable,如果是通过右击属性或者CTRL+ENTER进入的属性是没用的,就算选上pickable也不能点OK。

    上面这个方法应该不是最好的,来论坛找高手解答!!!

楼主:
***怎么没人关心这个问题呢,大神们难道还在放假吗?

@我走更远 @浪卷云 @大君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表示听的有点晕,待CATIA高手。。

网友A:
我用的R17没有这个项,不知你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R17没有这个项,不知你的版本?

19-26都有

网友:
我也想学学

网友(2017-05-03):
无论你在“工作视图”或“图纸背景”下画的什么东西,一条线或一个表格。在取消勾选“可拾取”的状态下,
点击左边树的页,右键--》页对象--》强制选取模式。不可拾取的线或表格会被打回原形。
副作用是所有的不可拾取的线或表格都会被影响。

网友(2017-06-14):
查找的方法很好。

网友:
建議使用空白新視圖,然後才插入圖片或表格,
9 N/ R- d& b: r0 u9 b可以避免圖片與表格無法改變 pickable 狀態,' _- e% y5 K4 H7 b) Q
就算已經不小心點到,也只要移動或刪除視圖虛線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