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小白求助~~~

楼主(2017-02-04):
图示涂蓝处,准备在这个零件与其他零件焊接后,在镗铣床上给出孔及平面。
平面深度1mm,材料Q235-A
看到有个豁口,我在想,铣平面时候会对刀具造成不良影响么?比如蹦刃之类的。

网友:
不会的,只是在铣削的时候注意一下适当降低点进给速度吧

网友:
有经验的加工人员这些都不是事

网友:
深度只有1毫米而已,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1,1mm铣是问题不大,。
2,大的结构可以先铣后开豁。

网友A:
有点奇怪:配对的那个法兰是否也得弄个缺口?

网友:
调整下加工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影响,但是设计上这样的结构迫不得已才会出现,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配对的那个法兰是否也得弄个缺口?

配对的法兰,不是纯粹的圆。空间不够,切成方形加倒角,跟行星减速器的安装法兰类似。
铣这个平面是完全将法兰安装进去。

网友:
降低速度

网友:
和零件强度有关,只要振刀必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但是设计上这样的结构迫不得已才会出现,还有没有优化的空间?

其实优化空间很多。那个孔是装轴承的。现在用单列深沟球轴承,外径就很大。要是用圆柱滚轴承就能避免。。。

网友:
这么点东西没影响

网友:
1mm深度,这个豁口对加工的可以影响忽略不计

网友:
加工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