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涡轮蜗杆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04):
准备设计一个旋转夹具,减速比是1:20
假设电机功率一定,蜗轮蜗杆与行星减速器有什么区别?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一般直接选用行星减速机。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小白一个,就瞎说啦:
输出方向不同,
手册不在身边,体积是不是不一样,
效率,一般行星减速器效率还是很高的,二级还在90%,国产的也能到60%以上。但是我记得蜗轮蜗杆传动的效率不高吧,
蜗轮蜗杆能自锁,行星减速器不能自锁,自锁需要配电磁刹车。

蜗轮蜗杆减速器SEW见的多,行星减速器各种都有,我一般用纽卡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直接选用行星减速机。
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小白一个,就瞎说啦:
输出方向不同,

自锁的话,用带抱闸的步进电机就行了,
传动效率行星比涡轮蜗杆高那精密度呢?

网友:
选行星减速机还是RV减速机主要权衡精度要求和成本要求,

网友:
主要是结构和效率及精度的区分。

网友:
看你是机床夹具,长期使用,要精度、效率的话,还是行星好,当然贵点
如果你蜗轮蜗杆减速机,那你精度要靠机械定位保证

体积一般来说,行星小点,差不太多

网友:
行星是直线型的,精度可以做的很高,效率高,价格贵。
涡轮蜗杆是直交轴的,效率较低,如果输入转速比较快发热严重。另涡轮蜗杆是软齿面,随着使用,间隙会越来越大,影响精度。

网友:
涡轮蜗杆精度差

网友(2017-05-24):
涡轮蜗杆的能否满足你精度上的需求啊